关于机器人打磨方面的

楼主(2019-08-19):
机器人打磨 需要什么样的第三方软件支持,手动编程的话工作量太大以及对工具或者砂轮的磨损计算不准确!请教下各位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机器人需要一个磨头的软件

网友B:
需要看你用的什么品牌的机器人,然后再看一下你打磨的产品是否规则,还有知道打磨产品的工艺要求,工装夹具的设计。打磨并没有想象的简单,除非产品真的很简单,一致性很好,路径很少。

网友C:
看看你用的机器人品牌,一般的机器人自身仿真软件都是可以先用3D进行路径规划来模拟实际的效果。

网友D:
砂轮的磨损有设备可以检测出来,搜索莱尼TCP自动校准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