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件求助,请求支援

楼主(2019-08-19):
安装的RS5000   20.04软件打开总显示错误如下:

===============================================================================

Mon Aug 19 16:49:17 2019

Fatal Error!

Application Path: C:\Program Files (x86)\Rockwell Software\RSLogix 5000\ENU\v20\Bin\RS5000.exe

Elapsed execution time: 1 minute & 9 seconds

Version: V20.04.00 (Release)

Location: 0xc73cb627e634d09d+640

OS Version: Windows 7 64-bit (Service Pack 1 - Build 7601)

Thread Id: 000014e0 (5344)

Error 0x80042082 (-2147213182)

RxE_LOCALE_CHANGED_BY_OUTSIDE - The locale langua ge settings for RSLogix 5000 was changed.

Call Technical Support.

No project file is currently open.

有大神知道原因,或者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呢?重装了好几次都是这种错误

楼主:
没有大哥知道原因吗

网友A:
这个中文什么意思啊,,我也想帮你啊

网友B:
你是不是卸载过LOGIX5000?后面说你注册表已经被修改过,是不是已经有注册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卸载过LOGIX5000?后面说你注册表已经被...

是卸载过,因为重装了几次都这样,那我应该怎么清理我的注册表呢

网友C(2020-01-06):
打开注册表,找到rslogix 5000 的启动页面选项,里面有一个 NEVER SHOW 改成1就可以正常打开软件了,但会有其他问题,比如我装了FT View V11之后 Rslogix 5000上传程序时会报警,打开已存在项目正常。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