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如何使电缆线变粗

楼主(2019-08-19):
为什么EPLAN 电缆线有的是粗的,有的确是细的?

网友A:
同志,这个线径的颜色可以在属性菜单的的显示那边可以选择的.......

网友B:
粗是线缆捆扎功能

网友C(2020-03-06):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C:
你好,希望以后合作愉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粗是线缆捆扎功能

网友E(2020-04-16):
线束连接点,在插入--线束连接点

网友F:
我感觉是对面的问题,你看看是否都标注线径的颜色了

网友G:
还没遇到这情况,先学习了

网友H(2020-05-20):
项目数据->连接->更新

网友I(2022-01-06):
上下都有关联才会自动变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