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800m程序打不开问题

楼主(2019-08-20):
abb程序用低版本编写的,高版本打不开什么原因,程序块看不了。

网友A:
可能是用到的库不一样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用到的库不一样导致的。

那怎么办?把安装文件夹库文件夹拷贝也不行

网友B(2019-12-09):
看看有没有什么弹出报警,错误什么的,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把几个库按照目录设置了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