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池是如何正确的保养

楼主(2019-08-20):
1、睿禹能锂电池厂家给电瓶车充电时间不可过长,过充会导致蓄长时间发热,加快蓄电池的报废速度。理论上,在完全放电后,蓄电池按照0.1标称率充电(蓄电池标准充电),10小

时左右即可充满,考虑充电器效率和蓄电池折旧因素,一般充电时间在10小时到12小时之间即可,极限不要超过16小时。很多人有认识误区,认为充电器是智能充电,怎么充都无所谓,因而长时间不

断开充电器,这样不但有损充电器,还损害蓄电池。

2、蓄电池的可充电次数是有限的,好的电池理论上能达到1000次左右,一般的电动车蓄电池能冲个300次左右就不错了。因此,尽量在用完电的情况下再充电,以延长蓄电池使用寿命。此外,也不要

过度放电,蓄电池经常严重欠压,也会导致加速报废,新一代的控制器都有欠压保护功能,老式控制器可能没有欠压保护,因而这种情况尤其需要注意避免经常欠压。

3、电动车就算不骑,蓄电池也会放电,很多电动车静置一周到两周内基本都会放完电了。因此,为了保护蓄电池,在不骑车的情况下,每一周或两周要充电一次,具体充电间隔时间要视电车蓄电池放

电速度而定。外出一年半载,家里又没人用车,这样长时间闲置电动车的情况下,最好把蓄电池组的接线拆下来,至少也要把负极接线拆下来,这样能减缓蓄电池缓慢放电,保护蓄电池。

4、有的时候充电器坏了需要更换,最好按照原配充电器的输出参数重新购置充电器,不要听信别人的建议,购买所谓的快充充电器。标准充电虽然速度慢一点,但有利于保护蓄电池的寿命,经常快速

充电会加快蓄电池报废。此外,一些高级充电器充电时间可调,也就是可以调整充电电流或是充电电压,从而实现快充、标准充和慢充,除了紧急用车,否则不建议使用快充。

5、电动车往往使用的是蓄电池组,当电池蓄电能力极大下降后,很多人为了所谓的省钱,往往会想出这样的办法:只更换某些蓄电能力最差的蓄电池(往往是买一些二手翻新的蓄电池进行更换,而不

是用新的),更换蓄电池的时候也往往不考虑蓄电池的规格和品牌,只要输出电压一致即可。不建议这样做,蓄电池规格不统一,不但会加快蓄电池报废速度,还可能损坏电机等零部件。要换蓄电池

,最好整组更换统一规格的电池组。

网友A:
这是铅酸蓄电池的使用维护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