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端子插入

楼主(2019-08-20):
请问X1这种端子是怎么插入的?

楼主:
还有,为什么我的添加线径,线色,但是显示不了线号呢

网友A:
首先端子需要在项目数据添加端子导航器,新建端子排.根据端子的数量添加即可.之后拖拉到指定位即可.最后就几个端子设置逻辑定义为PE.即可.连接代号是PE

线号需要选中项目.在项目数据选择连接编号放置,根据你的公司及你的线号标准制定线号是怎么命名.

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