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输入的模拟量控制LIN的运行速度

楼主(2019-08-20):
各位前辈,谁能指点我用输入的模拟量控制LIN的运行速度,该用哪个变量,程序怎么写?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A(2019-09-26):
LDAT.VEL(实数范围0.0-机器人型号速度)=模拟量*转换变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DAT.VEL(实数范围0.0-机器人型号速度)=模...

模拟量信号输入与机器人速度进行线性关系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