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与S7200

楼主(2019-08-20):
公司有一个旧的S7200 PLC,现在做个系统。上午历经艰难终于用笔记本和PLC通讯上了。组态开关量都很正常。在组态内存的时候发现,组态的和显示的数值不一样。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二。

请大侠指点

网友A: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B:
1:显示是根据  选择数据类型有关系,正常显示整数

看楼主的  选择的实数  有正负数的    整数用ADD-I

网友C:
楼主的数据格式不对,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力控的数据量减1对应实际值。即在力控为DO6为m5,HRF9为D8

楼主:
已找到毛病,虽然回复的人不多。和大家分享一下,最终把驱动文件替换了一下,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找到毛病,虽然回复的人不多。和大家分享一下,最终把驱...

很不错的经验分享,相信以后估计会碰到相同问题

网友E:
新人,没有积分只好多刷回复,刷够50个积分就停,感谢楼主!

网友F:
积分积分积分,好难,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