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液体电阻启动器的作用

楼主(2019-08-20):
(图片)

网友A:
这个正常启动运行是首先投入静止进相器电源,然后启动电机;

1、静止进相器发生异常时:如果电机在运行状态,会自动切换到退相模式人工操作离线可以对静止进相器进行检修;

2、静止进相器异常时,液体电阻启动器接入电机转子绕组执行启动功能,启动完毕后液体电阻启动器退出等待下一次启动;

顺带说一句:这种玩意一般都是200KW以上电机才带有的玩意,我见过的几台电机最低功率都是1250KW的,最大的4000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启动运行是首先投入静止进相器电源,然后启动电机;1、静止进相器发生异常时:如果电机在运行状态,会自动切换到退相模式人工操作离线可以对静止进相器进行检修;2、静止进相器异常时,液体电阻启动器接入电机转子绕组执行启动功能,启动完毕后液体电阻启动器退出等待下一次启动;顺带说一句:这种玩意一般都是200KW以上电机才带有的玩意,我见过的几台电机最低功率都是1250KW的,最大的4000KW

我这个才315MW,还有这两个设备这个都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