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松下变频器通讯不上

楼主(2019-08-20):
西门子S7-200 SMART (装SB CM01)与松下变频器VF200 通讯不上,报警 3

我用信捷PLC 通讯,可以跟VF200通讯。有做过松下的发给我!!学习,谢谢!!

188090308@qq.com

网友A:
首先你得变频器参数是否正确设置,还有就是你的程序是否报错,轮询是否正确.MODBUS 地址是是否转换正确到程序,40001 30001 20001 10001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求各位大神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