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工位转盘程序的判定

楼主(2019-08-20):
大家好,本人刚学PLC上个月,略有进步,但是还有很多不懂得地方,在这求大神帮忙指点一下,感谢

我用台达ES2进行编写一台8工位的转盘式设备的程序,其中第三工位和第六工位是检测工位,如果这两道有一道检测不合格,则该工位检测不合格的部件在接下来的工位的操作都会失效,即工位不操作。我有点懵,如何正确让程序判定这个部件出现不合格,让他接下来的工序不操作直到下料归类不合格呢,又不影响其他合格部件的正常流程,我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指令或者方式可以进行编写,让程序更简易更稳定,求大神详细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A:
用移位指令吧  记录数据

网友B:
用步进顺序控制,或者遇到不合格的产品,寄存器复制然后写给前面的数值

网友C:
就用移位指令即可,打个比方,采用MB0做不合格统计寄存器,在不合格的时候,置位M0.0,假如经过4个工位,到达不合格剔除工位,M0.4=1的时候启动剔除废料。工位转动的信号用来做移位信号。

网友D:
每个工位用一个寄存器记录工作状态:有料且正常为1,有料且检测不合格的为2,无料为0,工位1-8例如分别用D100~D107记录其工作状态,所有工位全部完成满足旋转条件就旋转一个工位,相应的全部寄存器状态顺序往高位方向移动一次:这个不就是简单处理了??

网友B:
不建议用移位指令,移位指令无法判断那个是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用移位指令,移位指令无法判断那个是不合格的产品



 移位一样可以判断

楼主:
不懂,就是出现一次异常,标记到对应的寄存器,那啥时候该进行移位呢,如果紧接着又出现一次异常,会不会程序冲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就是出现一次异常,标记到对应的寄存器,那啥时候该...

有异常的话就标记 转盘转一次就移位一次  没有冲突

楼主:
三菱的移位指令具体是哪一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不懂,就是出现一次异常,标...

请问大神,具体移位指令哪一条呢,我查了手册光移位的就好几条,哪一条适合这种工位数据的转移呢

网友E:
用移位指令我觉得可以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的移位指令具体是哪一条呢

左移或者右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1999  回复内容:对:...

选择自己最熟悉的指令,另外移位指令速度很快,建议楼主参考实际工艺流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

移位指令速度很快?这是啥意思

网友F:
按位移位就好了啊

网友G:
转盘机很多都是用移位指令,台达好像是SFTL吧,有左移和右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