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触摸屏如何设置PLC里的时间开关TIME指令里offtime和ontime?

楼主(2019-08-20):
海为触摸屏如何设置PLC里的时间开关TIME指令里 offtime和ontime?我看的给的案例里那个设置十进制2078到TIME里编程8:30 十六进制高位为08低位为1E。不太清楚用触摸屏怎么设置相关ON和OFF时间,请知道的予以帮组。有相关模拟程序的请私发534327461@qq.com谢谢1566292973(1).png

网友A(2020-07-30):
我还做了一种用常数来设置的,需要吗?

网友A:
如果不需要设置星期,就把BTOW那个功能块删除,把最后的TIME功能块的Act设置为127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