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双层端子图表插入条件表格

楼主(2019-08-20):
画双层端子图表,一层名字为“练习A1";二层名字"练习A2",在A1端子图表中插入“条件表格”在左侧单击“*”新建表格名称,选择二层名字“”练习A2"为什么在下图箭头处显示”没有嵌入表格“????请问哪里没有设置吗

图一:条件表格设置窗口

图二:二层端子图表”练习A2“

图三:一层端子图表”练习A1“

网友A:
这个我真的还没试过.不知道干嘛用双层端子.

网友B(2019-11-12):
请问双层端子图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能指导下吗?

网友C(2020-01-27):


网友D(2020-04-10):
有回复的吗!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E(2021-08-30):
引用 网友C:
Eplan双层端子图表插入条件表格



请问插入的条件表格显示没有嵌入式表格是什么情况?

网友F(2022-06-24):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G(2022-11-15):
引用 网友B:
请问双层端子图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能指导下吗?



直接点击 确定,关闭表格,再次打开该表格的时候就可以了,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H(2023-03-17):
楼主!多层端子链接图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2023-04-21):
同样是这个现象   生成的端子图表上下层的短连接在一条线上  不知原因

网友J(2023-09-27):
新建的条件表格没有嵌入表格:把条件表格 放到数据间分隔, 添加表格完成后确定, 在拖出来 这个就正常了

网友K(2024-05-10):
表格需要放在eplan的默认位置,表格放在其他文件夹就会提示找不到表格

网友L(2024-06-18):
都放在默认目录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始的几个条件报表,复制粘贴后就不行了,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