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GA可以进行485控制伺服电机么

楼主(2019-08-21):
  1. 大家好,本人新手,手里有一台三菱3GA-60MT的PLC(输入X0-X43,输出Y0-Y27),还有台达的A3伺服电机,想通过485控制,之前都是用台达PLC进行控制的,都是485控制电机,但是第一次用三菱控制,不知道如何进行485控制,求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这台3GA点数不够用,接上输入输出扩展模块后,扩展模块上的IO点数怎么分配呢,是依次下去么,如输入为X44X45下去,输出Y30Y31下去呢

网友A:
应该是X50开始的,Y30开始的

网友B:
建议楼主下载一个选型软件 不清楚自己添加就明白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神抽空指点,感谢

网友C:
估计要加模块吗。最好用5U走总线,比较方便

网友D:
FX3GA通讯控制台达伺服,加一个MODBUS通讯模块(台达伺服支持标准MODBUS 485通讯),模块型号:FX3U-485ADP-MB

网友E:
建议你先找找硬件手册看看,这是最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