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flexiblesmartv3软件问题

楼主(2019-08-21):
软件安装完,能打开,能编程,就是不能保存,只要是保存就会提示上面的问题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是win10吗?wincc flexible smart v3吧,不支持win10。
需要安装wincc flexible smart v3 sp1,这个版本支持win10。

先查看win10的系统版本。win+r--winver,只有以下win10 系统符合安装的系统要求

smart v3 sp1 软件可以在以下操作系统环境(纯净版系统,不要装ghost系统)下进行安装:

Windows 7 Home Premium SP1(32 位和 64 位)  Win7 家庭高级版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32 位和 64 位)  Win7 专业版

Windows 7 Enterprise SP1(32 位和 64 位)    Win7 企业版

Windows 7 Ultimate SP1(32 位和 64 位)      Win7 旗舰版

Windows 10 Professional Version 1607 (64位)

Windows 10 Enterprise Version 1607 (64位)

Windows 10 Enterprise 2016 LTSB (64位)

Windows 10 Enterprise 2015 LTSB (64位)

安装路径不支持Unicode字符(不支持中文)Window 系统用户名只支持ASCII字符(英文),以管理员身份进行安装

smart v3安装文档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