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现场▏铜鼻子内径小了,还是电线线径大了?

楼主(2019-08-21):
在现场电工反馈说,BVR300电线使用DT-300铜鼻子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套不进去!本来就6个铜鼻子一天没有任何进度,客户又在催进度,大热天真的很闹心!

有网友建议说,把电线先剥一小段,保证电线铜丝不发散状态下,试着套入铜鼻子,然后一点一点敲打进入。

也有网友说,把铜鼻子电线入口处磨成喇叭口状,保证电线头部进入状态下,在用工具(木头榔头)敲打进入。

还有网友说,把电线头部做搪锡处理(目的保证剥后铜丝不发散)。

甚至还有网友说,给铜鼻子加点润滑油脂,减少摩擦力度

……………………………………………………………………

以上各类建议都实际测试,都以失败而告终!

据现场测试数据表明,铜鼻子内径是24.1,电线线径是27.0(卷尺测量不排除误差)。的确差异比较大!

万般无奈之下,只有采取不是办法的办法: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减去几丝铜丝,榔头敲进去,多余的铜丝修剪一下。)

联系铜鼻子提供商,给出的数据都几乎一样,查阅电线直径标准,似乎也没什么大问题。

郁闷的情况下,难免心存疑惑:是铜鼻子非标小了,还是电线内径大了呢?

如果同仁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跟帖帮忙,在此感谢!

网友A:
一般都会选比线径大一些的,这样干着活也没那么费劲

网友B:
从你提供的数据来看,线鼻子的内径算下来应该整好是300,而300的电缆肯定是多芯,考虑到各芯之间的缝隙,外径肯定要超过300,绝对不可能放进去的。建议线鼻子配大一规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