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站组态编辑器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9-08-21):
求助:WINCC的站组态编辑器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正常有驱动连接的PLC用不到站组态,我所用到的场合是用WinCC对于多个200Smart的PLC进行数据采集时,需要用博途编辑一个*.XDB文件,导入到站组态编辑器中,可以应用OPC的方式对多个200SmartPLC进行数据采集。

参考如下: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200-smart-portal/200SmartTop/SmartSMS/018.html

http://www.aitmy.com/news/201712/14/news_2254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