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1U-1208MT-XP问题请教

楼主(2019-08-22):
现在有一台汇川H1U-1208MT-XP的PLC,我想与电脑通讯,由电脑上位机发出信号控制PLC程序运行,最好是网口通讯的,有大神有对应方案吗

网友A:
找一下相关的以太网模块,最好通过OPC与上位机进行通信(如果自己开发上位机)

网友B(2019-10-31):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相关的以太网模块,最好通过OPC与上位机进行通信...

请问王老湿,你用的什么OPC软甲?

网友C(2020-03-09):
谢谢楼主,回复加积分下载!

网友D(2020-10-06):
H1U 自身没有也不能扩展以太网口   也就是说得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