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请教!

楼主(2019-08-22):
各位大神,我是初学者小白,想请教一下各位这些个指令是什么意思!

LD= K2S0 K0     LD= K2Y0 K0

网友A:
就是比较指令,K2S0的值等于K0接通,后面也一样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比较指令,K2S0的值等于K0接通,后面也一样道理

K2S0是什么?K2Y0是什么?谢谢

网友:
这个是比较指令LD= K2S0 K0是指S0-S7都置零时此触点接通LD= K2Y0 K0也一样Y0-Y7都断开时此触点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