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示教点问题

楼主(2019-08-22):
请问安川机器人示教点的时候,点可以自己新建吗?可以用数组的方式存储吗?

网友A:
安川点位可以使用位置量P

如图打开位置量页面选择变量号将机器人移动到示教点修改就好了

编程时这个量可以在程序中重复使用,相同的点使用变量不需要每次都去示教。

网友B:
以前用过几次安川,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应该没有这个功能!百度一下试试看吧

网友D:
不知道,没用过

网友D:
各位优质大神,多发点好用的好玩的

网友E(2019-12-14):
安川P变量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