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5安装问题

楼主(2019-08-22):
博图V15安装后卸载,再重新安装,安装位置不能更改,而且安装完还不能用,有没有不重装系统就能解决的办法喔,来个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之前的没卸载干净,重装系统用虚拟机装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的没卸载干净,重装系统用虚拟机装比较好

win10的自带虚拟机装不进系统,不知道是系统包不行还是不支持win7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重装系统吧,反正重装系统也很快,用不着折腾了,要不然软件安装花的时间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最好重装系统吧,反正重装系统也很快,用不着折腾了,要不然软件安装花的时间很长

嗯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