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如何选择浪涌保护器

楼主(2019-08-22):
1.总则

(1)选型依IEC61312、61643、VDE0100及GB50057-94标准进行。通过严格的分级避雷保护,使过电压降低到对设备无害的量值。

(2) 电源防雷的选型严格依据使用环境的电网类型而定,如TN、TT等电网制式。

(3) 西门子  B类浪涌保护器在低压配电电路中,往往作为第一级浪涌保护器安装于0-1区的交界面(如近距离专用变压器低压侧或主配电柜内),用于输电线路上由直击雷、感应雷引起的传导浪涌过电压给设备带来的危害。

(4)西门子 C类浪涌保护器往往应用于多级保护的场合,作为第二级感应雷电及开关转换过程中引起的瞬间过电压的保护。

2.特别说明

(1)为避免电源浪涌保护器因过载而引起的持续短路,郑重建议在浪涌保护器前端串接合适之保险丝(或空开)。

(2)为便于监测浪涌保护器的状态,建议在无人值守的场合选取带远程显示的过电压保护器。

3.选型指引

浪涌保护器(SPD)的选择一般有如下几步:

(1) 根据不同的电源制式、信号类型及现场的实际情况选择UC值;根据信号的不同接口选择不同接口形式的避雷器。 (2) 根据SPD的保护距离确定其安装位置;

(3) 安装的SPD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对设备产生故障,故障情况下不会对设备产生干扰;

(4) 根据SPD的具体安装位置和被保护设备的电压耐受水平选择合适的SPD;

(5) 考虑各级SPD之间的能量配合。 信号类避雷器考虑其安装系统的工作频率,损耗等参数。

浪涌保护器安装规则.

1. 尽可能安装在建筑物入口处。

2. 应尽量靠近被保护设备。

3. SPD的连接线尽可能短和直。

4. 在入口处安装一个SPD1后,第二个 SPD2应靠近设备安装。

5. Ⅰ、Ⅱ、Ⅲ类试验的SPD可用于入口处,Ⅱ、Ⅲ类试验的SPD可用于安装在靠近设备处。

6. SPD安装在雷电防护区(LPZ)的交界处。

注:电源避雷器一般并联安装在线路中,但也有特殊的电源避雷器是串联安装在线路当中的,所以在使用一个产品前一定要仔细阅读安装说明。信号类避雷器和控制线路的避雷器都是串联在线路当中的。

    知名浪涌保护器品牌

    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避雷器有:中国大陆雷科星LKX浪涌保护器,Haide还得浪涌保护器,法国Soule浪涌保护器,英国ESP furse浪涌保护器,德国OBO浪涌保护器,DEHN浪涌保护器,美国PANAMAX浪涌保护器,INNOVATIVE浪涌保护器,美国POLYPHASER浪涌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