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氏流量计影响测量精度的处理措施

楼主(2019-08-22):
影响科氏流量计测量精度的处理措施

一、针对零点不稳定度影响测量精度的处理措施

1 符合要求的安装

符合要求的安装是保证流量计的零点不稳定度误差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前提,可以减少压力、振动、温度等环境因素引起的管道应力导致的零点偏移。

安装时应注意以下问题:科氏流量计安装时,前后应该采用支架固定,以消除应力;为满足零点调整要求,流量计出口应该安装阀门;流量计应该安装在管线的低点,以保证管内充满油;安装时应该远离输油泵等运行声音较大的干扰源。

2 做好科氏流量计投用前的仪表调零工作

仪表校零是流量计投用前的必备工作。前面分析可知,传感器的2个探测器之间即使没有流体流过,仍然存在ΔT,需要进行仪表校零。进行仪表校零时,如果操作不当会引入新的误差,所以调零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传感器里保证充满介质;传感器安装符合要求;调零时,要关闭传感器下游的阀门,确保传感器内没有流体通过。调零的原理就是把2个探测器之间的时间差,存储在寄存器中,在进行实际测量时,仪表就会自动减去这部分值,以确保测量准确。

运行后,当零点示值超过规定的零点漂移极限值时,必须重新调零。需要根据厂家推荐的数据、性能测试或监测、计量交接协议等,确保零点视值在规定的限制范围内。流量计在调零后需要重新检定,因此应避免不必要的调零。

3 合适的流量范围

流量计运行在较小流量时,它的误差较大,因此在实际输油中,流量要尽量在流量计量程的20%以上,以最大限度减少零点不稳定度带来的影响。同时,在流量计的设置方面,要增加小流量切除功能,也就是设置阈值流量。

当流量小于设置的阈值流量时,该流量不进行显示和累计,就达到了减少小流量时带来的计量误差的目的。阈值流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定,一般设置在0.1%~1%之间。

二、 针对油品含气影响测量精度的处理措施

通常情况下,油品在进入流量计之前,都会经过消气器,消除油品本身的所含有的气体;油品在进入科氏流量计之前,要经过滤器过滤和消气器消除流体内的气体,以保证流量计工作的准确度。如果测量的是汽油,还要保持管线内具有一定的压力,从而避免发生汽化,影响流量计工作。

三、后期维护的处理措施

如果传感器出现故障,要由厂家人员或者是经过授权认可的设备维修人员来维修,否则会使传感器不能使用。在维修或更换完传感器后,应当把被修理或者是更换的传感器新校准系数输入到科氏流量计的变送器里面,以便与传感器的特性相匹配,校准系数由厂家提供。科氏流量计重新工作时,应再次调零,重新进行检定。

当发现密度测量出现误差的时候,很可能是传感器上面积累了较多的油品杂质。这些杂质的附着,对质量流量和密度的测量精度都有很大的影响。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就需要清洗管路,清洗完毕后,对流量计进行再次调零和重新检定,确定新的流量计系数。

网友A:
受教了,非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