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药厂螺杆空压机停机维护检修重要的几点

楼主(2019-08-22):
制药厂螺杆空压机的选型是指排气压力的选择:当用户准备选购制药厂螺杆空压机时,首先要确定用气端所需要的工作压力,加上1-2 bar的余量,再选择压力,当然,管路通径的大小和转弯点的多少也是影响压力损失的因素,管路通径越大且转弯点越少,则压力损失越小;反之,则压力损失就越大,因此,当制药厂螺杆空压机与各用气端管路之间距离太远时,应适当放大主管路的通径。如果环境条件符合安装要求且工况允许的话,可在用气端就近安装。

容积流量的选型:在选择制药厂螺杆空压机容积流量时,应先了解所有的用气设备的容积流量,把流量的总数乘1.3。

一、保养项目,除三滤保养项目外,还有以下几点

1、检查螺杆空压机电气部分的接头接触及绝缘阻值;

2、更换电机润滑脂(每运行8000小时更换一次),如设备说明书有参数则以说明书为准;

3、清洗减荷阀(进气阀);

4、清洗压力阀(压力维持阀);

5、清洗回油单向阀;

6、清洗温控阀;

7、清洗冷却器;

8、清洗水气分离器;

9、校正所有参数。

注:以上保养应在设备确认无电、无压力后方可进行。

二、操作方法有以下几点

1、检查制药厂螺杆空压机电气部分的接头接触及绝缘阻值:电气部分分为主电路、控制电路和信号变送(温度、压力传感器)电路。制药厂螺杆空压机由于运行时产生的震动,长时间后部分电线接头会出现松动现象,电线接头松动轻则引起机组不能起动,重则引起保护功能失效、电弧短路、触电等严重性灾害。因此,电气部分应定期检查。检查时可用手逐个摆动电线,感觉线头的松紧度,松动的线头则应紧固;另外,需用摇表检测电动机、设备与地的绝缘,绝缘电阻应控制在500兆欧以上,否则应做烘干或维修处理。

2、更换电机润滑脂:电动机的前端及后端装,在适当的润滑下才能保证寿命,正常工作,因此应定期注入润滑脂,润滑脂的型号应根据各厂家提供的参数选择。

3、螺杆空压机清洗减荷阀(又称进气阀),减荷阀主要控制制药厂螺杆空压机的加载卸载,清洗减荷阀应选用肥皂水、柴油、清洁汽油、天拿水等,应根据污垢的程度选用上述清洗剂,一般推荐使用肥皂水或柴油进行清洗,并拆下电磁阀并检查电磁阀内的O型圈及密封片是否需要更换

4、清洗回油单向阀,用清洗剂清洗阀体、弹簧、钢珠、钢珠座,部分单向阀内部还有滤网,如有则一起清洗,回油单向阀的按拆卸的反步骤安装单向阀,单向阀整个清洗过程完成后放到一旁待装入空压机。

5、冷却器分风冷式和水冷式两种,风冷型冷却器打开导风罩清理盖板,拆下冷却风扇。用压缩空气反吹将污物吹下,再把污物拿出导风罩;如果较脏,应喷一些除油剂再吹。制药厂螺杆空压机当无法用以上方法清理时,需要将冷却器拆下,用高压水枪清洗。

6、清洗水气分离器,制药厂螺杆空压机水气分离器的结构类似油气罐,进气口靠壁设计,固型成离心力,由于水和气的重量因素,因此可以有效分离压缩空气中的水份。水气分离器的清洗:拆开水气分离器盖,即可用清洗剂侵泡清洗。

7、校正所有参数,制药厂螺杆空压机的运行参数可按以下数据调整:螺杆空压机开机前的准备,加载卸载压力值效正,加载压力和卸载压力压差应在0.1-0.2mpa之间,高温保护值效正,螺杆式空压机正常工作时,其温度应在65~98℃之间。温度过高保护的自动停机温度不得超过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