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下载modbus指令显示编译错误

楼主(2019-08-23):
设置号参数,下载不进去,编译没错误,但下载是出现编译错误,查看信息就显示指令非法,这个怎么解?各位大神~

网友A:
有可能硬件固件版本太低,查看plc信息,是否有相关非致命错误的描述
比如:顺序控制指令调用问题,或者使用开放式通信指令库,cpu实际固件没有升级到v2.2版本

网友B:
八成是固件版本的问题,升级到最新的固件吧

网友C:
显示程序中程序段有非法指令吧!仔细看看当前非致命性错误显示。

网友D:
应该固件版本的问题,升级到最新的固件试试

网友E:
新人,没有积分只好多刷回复,刷够50个积分就停,感谢楼主!

网友E:
新人,没有积分只好多刷回复,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