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业螺杆空压机正常运行应该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9-08-23):
夏天,药业螺杆空压机正常运行应该注意些什么?这么重要的设备。因为天气影响,高温引起的故障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一、防止空压机房环境温度过高

药业螺杆空压机运行环境在30℃~40℃下合适,改善空压机房的通风系统,必要时在空压机房增加排风扇,将空压机房的热风吹出去,从而降低温度。如果机器周围的温度比较高,会造成机器吸入的温度过高,这样油温和排气温度也会相应升高,这 些在夏天都是需要注意的。

二、冷却水温度、水压是否正常

药业螺杆空压机进水温度一般不超过35℃,水压在0.6Mpa左右,如果达不到要求,需调整进水量,以保证冷却水压力足够。

三、药业螺杆空压机缺油、油品差以及超出使用时间

日常巡检中检查油位,发现油位低于油位标志,应及时加油,防止出现高温。药业螺杆空压机油品差,机油超过使用时间容易变质,流动性变差,热交换性能下降,容易造成热量不能完全带走,造成空压机高温。

四、滤芯堵塞

空滤堵塞会引起空气机负载量过大,长期处于加载状态,引起高温;油分滤芯堵塞会引起内部压力过高,产生高温;油滤堵塞会造成流量变小,药业螺杆空压机因热量带走的不是很完全慢慢形成高温。

五、内部磨损

药业螺杆空压机内部运动磨损也会导致排气温度过高,测听空压机是否有异响,正常、轴承无损坏的空压机运转应是平稳的,声音沉闷的,如运转中有明显的撞击声,尖锐声等则证明空压机磨损严重,轴承损坏。应该及时检修,保证生产正常。

六、冷却器堵塞

水冷却器长时间不掏,许多杂质、污垢就堵塞了进水孔,从而水流量不够,温度上升。应定期清洗冷却器,保证冷却效果。

七、温控阀失灵

温控阀出现故障,润滑油可能不经过冷却器直接进入主机内部,从而油温无法下降,造成高温。其失灵的主要原因一是阀芯上的大小两个热敏弹簧疲劳后弹性系数改变,不能随温度变化而正常工作,二是阀体磨损,阀芯卡死或动作不到位而无法正常关闭。

八、温度传感器故障

此部件发生故障,会引起误报温升过高,会引起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