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E740故障E.OC2

楼主(2019-08-23):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台E740,15KW三菱变频器上运行2个小时报故障E.OC2故障,不能复位。如何解决,。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过电流啊,检查负载是否有短路和接地吧

楼主:
换个变频器装上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电流啊,检查负载是否有短路和接地吧

换个变频器装上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