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坏了,可不可以用变频器替代驱动?

楼主(2019-08-23):
大家讨论一下:伺服电机驱动器坏了,可不可以用变频器替代驱动伺服电机?

当然是伺服电机做速度控制或者用作普通电机一样控制,定位精度之类不做讨论......

主要是伺服电机本体有磁铁,在转动时会发电,变频器能否承受......

网友A:
可以代替,伺服电机是台同步电机控制好电流完全能当普通变频电机使用。伺服电机直流电阻值非常的小几乎用一般万用表测不到电阻,控制好变频器输出电流不超电机额定电流能达到电机输出扭矩。同样伺服控制器、变频器制动都有放电电路作用完全一样,变频器交-直-交及交-交都可使用,控制好电流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替,伺服电机是台同步电机控制好电流完全能当普通变...

问题是通用变频器没有四象限功能(带四象限功能的都是有电源逆变回馈功能的),我看到资料说通用变频器输出端不能加电源,正在纠结......

网友B:
变频器得用专门的同步电机变频器,得设置好电机相关参数,比如惯量比之类的,之前用过施耐德和台达的变频器控制同步电机,但是电机各种参数不详无处查询,最终运行不流畅,高速运转过程报故障,为了项目省时间还是换了新的成套伺服电机。(同步变频器施耐德客服会指导你进行调试,台达有调试步骤)

网友A:
不用纠结,所有的电机在调速、制动时都会发电,调速、制动逆变回馈都一样,只不过异步电机是磁力线感应产生,而伺服电机转子是个永磁体自带磁力线。而控制的定子线圈切割磁力线产生。一般交直交伺服器、变频器在直流部分都有个制动能耗控制,当制动时会在直流部分产生高电压(伺服器、变频器高电压故障就在这部分高电压时打不开能耗),此时会将能耗开关打开进行能耗制动,实际上不管是普通的还是四象限都有逆变回馈功能,这是转速自动控制PID控制方式固有的一种方法(反馈信号控制输入输出),实际上伺服控制器和变频器控制旋转转速用的是同样的方法。

楼主:
理论上带转速追踪的应该许可在输出端有馈电,主要是以前见过电工把变频器电源输入输出接反导致 爆 炸 的现场记忆很深

安川变频器不知道输出许可带馈电?

网友A:
将伺服电机作为调速应舍弃编码器,变频器调速都可以电压内部反馈调速,因为伺服电机是个高频电机直流电阻非常小,用变频器控制频率比较低不容易控制电流所以需要特别当心,第一次进行试验变频器输出端最好加个电阻箱用来限流,没有电阻箱用交流电抗器限流不至于电流失控损坏电机和变频器,虽然变频器可以参数电流截止限制但伺服电机与变频电机是有区别的,最主要伺服电机是个高频电机试验就是要防止电流的失控。

楼主:
实际我这个主要是想保留电机部分(换用电机的话减速机跟后续连接位置均需要更换,耗时且成本很大),所以选择变频器驱动

网友A:
那你还是修理伺服驱动器吧价格不是很高的如果你是上海附近的可以拿来修理021-51070509找宋小姐。如果功能作用不变。功能变了伺服电机位移控制的不是问题,当主轴调速用就不恰当了,转速几千转虽然不是问题,但电机冷却就有问题了,伺服电机适合于间隙开开停停运行,长期高速就不行了,轴承和永磁转子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A:
那你还是修理伺服驱动器吧价格不是很高的如果你是上海附近的可以拿来修理51070509找宋小姐。如果功能作用不变。功能变了伺服电机位移控制的不是问题,当主轴调速用就不恰当了,转速几千转虽然不是问题,但电机冷却就有问题了,伺服电机适合于间隙开开停停运行,长期高速就不行了,轴承和永磁转子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A:
那你还是修理伺服驱动器吧价格不是很高的如果你是上海附近的可以拿来修理(宋华芳)。如果功能作用不变。功能变了伺服电机位移控制的不是问题,当主轴调速用就不恰当了,转速几千转虽然不是问题,但电机冷却就有问题了,伺服电机适合于间隙开开停停运行,长期高速就不行了,轴承和永磁转子很容易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是修理伺服驱动器吧价格不是很高的如果你是上海附近...

这个修理还是算了:该机是半导体生产设备,而且已经运行很多年了(电机和驱动器均为90年代出品)

网友A:
这样的话,看控制接口编码器接口是否能用国产伺服替代。90年代的产品用国产的替代还是可以保证精度的。就是调整时稍有些麻烦,毕竟不是匹配好的多试验几次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