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IAI电缸CCLINK通讯设定

楼主(2019-08-23):
希望大家有其他通讯的资料也一起分享下,这个是我查完资料后总结的,有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帮忙补充一下。

IA电缸控制器CCLINK通讯设置:

3U系列PLC

第一步

CCLICK模块地址默认调成X10 0X10

B RATE按照线路长短调整

关于传送速度与最大电缆延长总长的关系如下所示。
1. 仅由远程I/O站、远程设备站配置的系统时

*1.
*2.

远程I/O站或远程设备站的站间电缆长度
主站与前后站的站间电缆长度

· CC-Link专用电缆(使用110W终端电阻)
*3. 远程I/O站或远程设备站的站间电缆长度只要有1处在该范围的长度进行配线时, 即为以上所示的最大电缆延长总长。
· CC-Link专用高性能电缆(使用130W终端电阻)

传送速度

站间电缆长度

最大电缆延长总长

*1

*2

156kbps

30cm以上

1m以上

1200m

625kbps

600m

2.5Mbps

200m

5Mbps

30cm~59cm*3

110m

60cm以上

150m

10Mbps

30cm~59cm*3

50m

60cm~99cm*3

80m

1m以上

100m

传送速度

站间电缆长度

最大电缆延长总长

*1

*2

156kbps

30cm以上

1m以上

1200m

625kbps

900m

2.5Mbps

400m

5Mbps

160m

10Mbps

100m

设置

传送速度设置

模式

传送速度156Kbps

· 在线
· 传送速度测试

传送速度625Kbps

传送速度2.5Mbps

传送速度5Mbps

传送速度10Mbps

传送速度156Kbps

线路测试
· 站号设置开关为0时:
线路测试1
· 站号设置开关为1~16时:
线路测试2

传送速度625Kbps

传送速度2.5Mbps

传送速度5Mbps

传送速度10Mbps

A

传送速度156Kbps

硬件测试

B

传送速度625Kbps

C

传送速度2.5Mbps

D

传送速度5Mbps

E

传送速度10Mbps

F

禁止设置

禁止设置

楼主:
算了,表格有些乱,只发文字吧,表格就不发了。

第二步

参数 ▶ 网络参数 ▶ CC-lick

连接块         设置“有”

特殊块号 设置为0plc后面除了输入输出扩展,没有连接其他的模拟量或者通讯等特殊模块,如果连接了特殊模块后,再连接CCLink通讯模块,数字加上特殊模块的个数)

模式设置:远程网络(Ver.2模式)

各个模式的区别:

K0

远程网Ver.1模式

为与FX2N-16CCL-M的兼容模式。
不使用扩展循环传送时,或与FX2N-16CCL-M进行替换时选择该项。

R/W*1

K0

K1

远程网添加模式

在既有的系统中添加Ver.2对应从站,并使用扩展循环传送时选择
该项。

K2

远程网Ver.2模式

使用扩展循环传送等,构筑新系统时选择该项。
也可连接CC-Link Ver.1对应从站(Ver.2未对应站)。

总链接台数有几个远程站就设置几个。

重试次数:3

自动恢复台数:1

设置可通过1个链接扫描恢复的远程站及智能设备站的台数。
[设置范围] 1~10

CPU宕机指定:停止

设置主站可编程控制器异常发生时的数据链接状态。
[设置范围]
0:停止
1:继续运行

站信息:根据实际需要设定

0H:Ver.1对应远程I/O站
1H:Ver.1对应远程设备站
2H:Ver.1对应智能设备站
5H:Ver.2对应1倍设置远程设备站
6H:Ver.2对应1倍设置智能设备站
8H:Ver.2对应2倍设置远程设备站
9H:Ver.2对应2倍设置智能设备站
BH:Ver.2对应4倍设置远程设备站
CH:Ver.2对应4倍设置智能设备站
EH:Ver.2对应8倍设置远程设备站
FH:Ver.2对应8倍设置智能设备站

连接IAI控制器数量和

站信息设置  ▶   站类型  ▶    改成“远程设备站”▶   选1个站(多轴选4个站)点击“设置结束” 下拉 点击“设置结束”           设置完成

特殊扩展(BFM)可编程控制器(字软元件)
将单元号为m1的特殊功能单元/模块中的缓冲存储区(BFM)m2开始的n点16位数据传送到(读出)可编程控制器内
D*开始的n点中。

FROM m1 m2 D* n

将可编程控制器中S*起始的n点16位数据传送到(写入)单元号为m1的特殊功能单元/模块中的缓冲存储区
(BFM)m2开始的n点中。

TO m1 m2 S* n

楼主:
连接IAI控制器数量和

站信息设置  ▶   站类型  ▶    改成“远程设备站”▶   选1个站(多轴选4个站)点击“设置结束” 下拉 点击“设置结束”           设置完成

楼主:
特殊扩展(BFM)可编程控制器(字软元件)
将单元号为m1的特殊功能单元/模块中的缓冲存储区(BFM)m2开始的n点16位数据传送到(读出)可编程控制器内
D*开始的n点中。

FROM m1 m2 D* n

将可编程控制器中S*起始的n点16位数据传送到(写入)单元号为m1的特殊功能单元/模块中的缓冲存储区
(BFM)m2开始的n点中。

TO m1 m2 S* n

楼主:
单轴IAI设置

第一步

打开RC软件

点击连接

进入轴NO.

点击“参数”

84   设置位 字                    0

85  现场网络节点(站号)地址      设置1-15,不能相同其实就是对应PLC站信息的站号

86  现场网络通讯速度              设置与PLCB RATE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