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触摸屏HMIGXO5502

楼主(2019-08-23):
施耐德触摸屏HMIGXO5502用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是?

网友A(2020-10-21):
VJD6.2就可以,教一下怎么添加GXO屏

XP下面

添加HMIGXO可以修改一下您的注册表

32位系统,可以添加松下,GE的驱动,GXO等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chneider Electric---Vijeo-Desiner62---06.20--Licence---UpgradeLicense---ffff

win7,win10下面

点VJD的'帮助','关于'菜单,点许可里会出现一个升级按钮,点该按钮输入升级代码

GXO的代码是"VJDHTGT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