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electrical有几页打不开

楼主(2019-08-23):
各位大神好:

      See electrical,用的丹麦总部的正版软件,版本:8.1.4.21,有相应的授权码。可是就是有几页打不开,显示参数不正确。但是我同事他们都正常。(我是win10系统,他们WIN7)

谢谢!

网友A(2020-05-27):
  1. 在打开这个项目的任意一页图纸时,执行如下操作

    2.在关闭所有workspace的情况下,执行如下操作

    选择您有问题的工作区,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