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排插入隔板

楼主(2019-08-23):
eplan 端子插入

1.端子排导航器2.选中端子又击编辑 3.弹出端子编辑对话框 4.点击插入可排成行册附件, 弹出的部件库,只有一个端子固定件PXC.30226 终支架可以选型, 而我实际的部件中有很多部件,例如 隔板, 端子标签  端子固件,,为什么这里只显示一个?我翻看我买的书,书上的图片也只有一个pxc30266部件.

网友A:
这个你应该没有这个部件.建议用魏德米勒的软件的可选型端子等等的部件.在工控活动就有.这活动刚刚结束.做好的端子包括隔板及附件都有.通过EPALN 数据导入过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应该没有这个部件.建议用魏德米勒的软件的可选型端...

我把魏德米勒导入部件库,插入可排成行的附件还是只有一个PXC.3022276

网友B(2019-10-25):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应该没有这个部件.建议用魏德米勒的软件的可选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