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cclink接线问题

楼主(2019-08-23):
(图片)

网友A:
完全可以,我们做的较大的设备分为几段运输的,要么采用航插连接,要么用端子台中转一下方便拆卸:注意整个通讯线的防干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我们做的较大的设备分为几段运输的,要么采用航...

好的,谢谢!

网友B(2019-11-06):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完全可以,我们做的较大的设备分为几段运输的,要么采用航... 内容的回复!-------------------------好的,谢谢!

注意首尾的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