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4软件问题

楼主(2019-08-24):
打开一个V14程序时候提示的 不知道怎么处理  检查了更新也没有这个安装包需要下载。。。想求助各位大神帮忙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你程序版本与你安装软件版本不匹配,比如你想尝试用V13软件去打开V14程序

网友B:
程序中包含西门子触摸屏的软件部分,而你的电脑中未安装,需要下载相应的触摸屏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程序版本与你安装软件版本不匹配,比如你想尝试用...

不匹配的话 程序都打不开的  高版本打开低版本 要升级   低版本都打不开高版本

网友C:
估计没有安装Wincc Comfort或者Professional  V14 SP1

网友D:
重新安装软件,换成V14.1的版本的

网友E:
已经提示你了,按照他说的版本装个软件就行了

网友F:
楼主需要重新安装博图V14SP1系列,你的目前这个电脑版本不支持。

网友G:
对对,没毛病

网友H:
软件没安装好,重新安装,可能你的wincc部分就没装

网友I:
4楼正解,楼主继续安装,检查更新没有,TIA只是一个集成平台,里边有step7, wincc, stratdrive...都是需要单独下载和安装,如果打开一个项目包含但前电脑没安装的组件就会提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