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的1508、1509参数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9-08-24):
用ACS510拖动yiidan7.5kW的电动机,需要在上位机上显示电机运行电流,我用AO2模拟量输出端子输出4-20mA的信号电流,电机额定电流为17.8A,AO2中的赋值参数1507为104,那么赋值下限和赋值上限1508、1509该如何设置呢?说明手册上是“取决于参数0104”,我不明白的是如果AO2输出20mA对应于电机的额定电流17.8A,电机一旦过载运行,那不就是显示不出来过载电流是多少了吗?

网友A(2021-01-19):
不会。意味0104的数值范围是0-2In(变频器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