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与电脑通信不了

楼主(2019-08-25):
连接后如图3,到最后就说无法实现连接,或一开始就弹出MEWNET设备找开错误。我的com口没有感叹号,但线是网上的母头转USB接口,驱动装的是这条线的驱动,这个com口看不到松下的英文。搞了一天了,还是不行,急!有大神知道原因麽?PLC已经打到PROG模式了。

网友A:
通信COM端口没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信COM端口没选好

图3是网上的图,实际是com4,它也会想图3那样下载,但最后就弹出,无法正常连接

网友B:
通信端口要对,其次通信端口波特率,基数、偶校验位要正确。还有问一下你PLC那端是自己焊线的?有可能是焊的线不正确或者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信端口要对,其次通信端口波特率,基数、偶校验位要正确。还有问一下你PLC那端是自己焊线的?有可能是焊的线不正确或者接反了

波特兰,基数,等我不知道选哪个,要逐步试吗?电源线是自己接的。怎么确认通讯口没问题?我资源管理器没有感叹号,是不是安装正确了?

网友C:
端口选择好就行了  下面的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端口选择好就行了  下面的不用设置

我是win7 64位的,需要下载个新版本麽?我现在的是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