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电后启动不起来。

楼主(2019-08-26):
(图片)

网友A:
这个CESVR服务程序有问题,重新装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ESVR服务程序有问题,重新装下

以前这个文件出问题我们都是从别的屏上拷贝一个覆盖一下就可以了,但这次覆盖了也不行

网友B:
如果电脑可以连接到屏,试试用mcgs软件来更新mc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