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测频指令怎么用?急

楼主(2019-08-26):
求教  各位大神    200SMART 测频指令怎么用  ?   最好  有样板例子  谢谢  !

网友A:
不就是高速计数器指令呀?

直接做1S复位的高速计数器就行了,响应如果要快的话采用0.1S复位计数值*10

楼主:
测霍尔 脉冲频率

网友B:
高速计数器功能,有向导和帮助文档

哪里不会点哪里,有不懂的再查询帮助文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频率就算出来了Network 1 // 将HC0...

不喜欢向导,请问应该用什么指令做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