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菱GX编程软件仿真没有怎么办?
我是鱼,鱼就是我

楼主(2019-08-26):
设置里面也是黑色的没有办法按

网友A:
安装软件的时候没有装吧? 可以用work2安装自带仿真

我是鱼,鱼就是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软件的时候没有装吧? 可以用work2安装自带仿真

呢我现在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安装软件的时候...

下载一个work2还方便

网友C:
GXWORS 2吧,里面自带仿真,很不错的

网友D:
应该不是没有安装仿真功能,建议楼主多编写几步程序,然后用内部继电器,M编写在试一试

网友E:
用GW2吧,GPP都淘汰了,GW2有这个功能

网友F:
谢谢大家的支持,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