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压表老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8-26):
我们公司的冷却机需要测定水压,压力也不大,只有0.5MPa左右,装了个0.7MPa的水压表,老是坏,换了1.0MPa,1.6MPa,还是坏,请问各位有没有人知道原因!谢谢啦!

管路外径M10*1.0,内径0.25mm

网友A:
垂直安装高度比较大,“水锤”造成的损坏

网友B:
安装老是坏,肯定是有问题的,跟压力表本身质量应该没啥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压力表安装方式不正确。

我们这里的水压表是在水泵尾部,垂直向上的有15cm吧,没有你画的那样的弯管,我现在想给进水管加一个单向阀或节流阀,不知道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安装高度比较大,“水锤”造成的损坏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老是坏,肯定是有问题的,跟压力表本身质量应该没啥大关系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