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维修变频器ACS800型号常见故障代码及故障原因

楼主(2019-08-26):
ABB变频器维修过电流故障代码为2310,过电流故障是变频器维修中最为频繁维修的故障,造成变频器维修过电流主要的故障原因有以下几种:①参数设置错误,加速时间过短,对于这种情况,依据不同的负载情况相应地调整参数就能消除此故障;②负载引起的过流故障,如机械卡死等。http://www.cncswx.com
ABB变频器维修变频器通讯故障也是变频器维修中的常见故障,造成变频器维修通讯故障的主要有以下两种:①变频器光纤老化引起的通讯故障,更换新光纤后正常。②由于跳闸引起的通讯故障。维修变频器是将变频器切到本地控制模式,输入一个低转速值如“1”,启动变频器,然后再停止变频器,再切回远程控制,通讯恢复。

ABB变频器维修变频器短路故障而导致变频器IGBT模块损坏,变频器操作面板上的显示的故障代码为2340。维修变频器短路故障的原因为变频器IGBT模块与电容接触的螺栓松动,导致打火短路从而将IGBT损坏。
ABB变频器维修变频器电机堵转故障代码为7121,造成变频器电机堵转故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种:①变频器负载问题导致,此为变频器正常反应,处理完复位即可。②当变频器负载过大时,可能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合理会出现此报警。应修改变频器参数至合理范围。
1.5PPCCLINK故障(5210)
当ABB变频器显示故障代码为5210,表示变频器为PPCCLINK故障,而造成变频器维修PPCCLINK故障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控制板间的光纤故障导致;②INT板故障导致;③变频器RMIO板故障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