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模块更换问题

楼主(2019-08-26):
我用的是汇川PLC H3U-1616MT-XP,加了拓展模块:AM600-0016ER,现发现AM600-0016ER模块有点问题,买了备件想要更换此模块

请问各位大神需要设置参数吗?还是直接换上去就可以使用了?

谢谢大家了!

楼主:
2车间火焰提瓶机PLC模块照片.jpg图片就是想要更换的模块

网友A:
型号相同的扩展模块一般不需要重新配置的,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