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两台西门子300PLC如何用博途编写通讯程序

楼主(2019-08-26):
求助 两台西门子313-2DP CPU  如何用博途编写DP或者MPI通讯程序

邮箱744991948@qq.com  找到必有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ET PUT,简单方便,就是实时性差点

DP通讯也可以用GET  put吗

网友B:
既然有DP怎么不用呢?配置一下就可以了,不用编程;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既然有DP怎么不用呢?配置一下就可以了,不用编程;

说得对,找个手册看看,跟着一步步做,别人的程序给你了不一定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