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LM90软件

楼主(2019-08-26):
目前手头上有份LM90软件编写的程序,但用LM90打开时(未连接实际PLC设备),软件总是报错。初次接触这个软件,请教一下各位该怎么操作?

网友A:
是不是你软件版本太低,不支持图片中的指令,建议你安装一个最新版本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