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E伺服故障求指导

楼主(2019-08-26):
大家好,我们公司是做服装、广告行业切割机的。今天下午有一台机器发生了U电机报警AL51.2,复位之后机器一切正常只要再点复位就会报警,还有进入手动模式无论是点击下还是上电机都会向上运动。这台机器用了三菱JE伺服750W1个、400W1个、100W2个,有没问题的是100W的出现问题后更换过电机、驱动器、电机线、编码器线、控制板、程序,但是问题始终无法解决各位大神有没有同行业知道怎么回事的求帮忙。

网友A:
AL51.2故障,是停止时过热故障,和你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没关系,你要检查你的导轨丝杆,看看是不是损坏了。这个一般都是机械引起的,我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B:
1,空载断电后,用手转动丝杠。检查一下你的输入电源电压。

AL52代码的意思是偏差计数器中的滞留脉冲超出了编码器分辨率的能力乘以10。

2、主要原因:

(1)加减速时间常数的大小设置不合理。

(2)转矩限制值太小。

(3)由于电影电压下降,导致电机转矩不足,伺服电机不能启动。

(4)位置环增益太小。

(5)由于外力伺服电机轴发生旋转。

(6)机械故障。

(7)编码器故障。

2.第二个问题,楼主点击向下还是向上按钮,只向一个方向,是因为参数设置的问题,怀疑设置反转禁止

网友C:
首先一点,之前程序都正常运行很久了,所以程序问题基本可以排除,首先望闻问切特别重要,首先观察故障现象,判断故障来源,其次是停一下有没有机械异响的情况,再次是多询问操作人员,他们在现场的时间多,知道很多故障现象,多深入现场与他们沟通交流,最后是将你怀疑的情况进行现场验证。比如只能往一个方向运行,可以看看方向信号是否是接线松动或是接头虚焊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调试人员换了一块系统板就好了。

网友D:
这个故障报警是过载,换什么系统板?

网友E:
AL51以前也遇到过  更换了编码器的线就好了

楼主(2019-10-01):
引用 网友D:
这个故障报警是过载,换什么系统板?

是的,我也查过三菱的说明书。但是这个问题最后确实是通过更换机箱系统板解决掉的。

网友F(2020-02-09):
是厂家的人员过来换的吗?是否为了多收钱而换的,本来就没坏?

网友G(2020-12-07):
引用 网友F:
是厂家的人员过来换的吗?是否为了多收钱而换的,本来就没坏?



完全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