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PWM指令使用

楼主(2019-08-27):
   打个比方,我想使用PLC控制一台直流电机的启动(中间肯定要加别的MOS管,这不是问题重点),控制的效果是,增加一个软启动,也就是启动电机的前5S,占空比是慢慢增加的,5S之后保持100%输出,一直到结束。这个梯形图怎么编写呢?

网友A:
image.png脉宽调制PWM功能主要是用来产生指定脉冲宽度和周期的脉冲串,如上图所示,D10指定脉冲宽度,K50指定脉冲周期,Y1用来指定输出脉冲的元件符号,输出的ON/OFF状态由中断方式输出。注意D10<K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宽调制PWM功能主要是用来产生指定脉冲宽度和周期的脉...



王老湿,这个功能我知道,我只是想增加一个软启动

网友B(2020-04-03):
非常感谢楼主!!

下载来学习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