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无法正常工作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9-08-27):
工业门主要是在门洞较大的地方安装,其主要作用是起方便的作用,但是一旦工业门现了问题,不能正常工作了也是件很麻烦的事,那么工业门不能正常工作了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原因呢?

1、指示灯不亮,门体不能启动

1)检查电源是否通电

2)控制电缆是否有损坏

3)机内的保险管是否断开

4)机内插座接触是否良好

5)电机和起动电容是否良好

6)机头的离合器是否脱开了

7)保险丝是否熔断

2、旭峰门业工业门遥控不起作用或不灵敏

1)检查插头接线是否正确

2)附近有无电磁干扰

3)遥控是否受潮

4)按键内有无污垢

5)发射器电池电压是否低于10V

6)附近有无电磁干扰

3、控制器窗口不显示

1)插座接线是否正常

2)数码管是否损坏

4、警示功能不正常

1)检查插头接线是否正确

2)是否设定在警示的状态

3)警示头的性能是否完好

4)电缆是否连接

5、声信号不正常

1IC或晶体管是否损坏

2)机内连线有无开路

3)讯响器是否损坏

6、门体运动不能限位

1)检查控制线路是否开路

2)延时停机设置是否正确并调整拨盘开关调整延时设置

3)检查干簧管或磁钢是否正常防碰撞感应开关是否正常

注:你还可检查门头机有无短路,可先甩掉门机负荷再试一下以判断故障是门机还是控制器还是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