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台达B2伺服驱动器该用多大的制动电阻

楼主(2019-08-27):
1.5KW台达B2伺服驱动器该用多大的制动电阻?说明书有点不明白

网友A:
说明书上有型号指定的,直接他们代理商帮你配,不要自己配

网友B:
一般都有内置的   如果需要增加  最好联系厂商

网友C:
一般都有内置的   如果需要增加  还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具体分析的  最好是直接找供应商 让他们去配

网友D:
小容量伺服驱动器内置制动电阻,特殊情况才外配。

         外配制动电阻可以按Ie≥U/R

400V伺服驱动器U选800;200V伺服驱动器U选400

Ie:伺服电机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