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化梯形图编辑快捷键

楼主(2019-08-27):
结构化梯形图编辑器的快捷键
快捷键对应的菜单概要
Ctrl + Q图形选择模式用于配置触点/线圈的输入格式。
Ctrl + T划线写入模式用于绘制划线的输入格式。
Ctrl + Shift + Q引导模式/编辑键盘主体的输入格式。
Ctrl + Shift + A引导模式/引导模式编辑时,在已添加梯形图块的起始位置
自动插入注释输入区域添加注释输入区域。
Ctrl + B自动连接划线指定起点和终点时自动连接划线。
Ctrl + W行插入向编辑中的梯形图插入一行。
Ctrl + U列插入向编辑中的梯形图插入一列。
Ctrl + Alt + B添加梯形图块/上一个在当前编辑中的梯形图块前,添加新增梯形图块。
Ctrl + Alt + A添加梯形图块/下一个在当前编辑中的梯形图块后,添加新增梯形图块。
1常开触点在光标位置写入常开触点。
2常闭触点在光标位置写入常闭触点。
3常开触点OR在光标位置写入常开触点OR。
4常闭触点OR在光标位置写入常闭触点OR。
5竖线在光标位置写入竖线。
6横线在光标位置写入横线。
7线圈在光标位置写入线圈。
8部件选择显示部件选择窗口。
9函数输入在光标位置写入输入变量。
0函数输出在光标位置写入输出变量。
Ctrl + J跳转在光标位置写入跳转。
Ctrl + R返回在光标位置写入返回。
Ctrl + M梯形图注释写入注释输入区域。
Ctrl + Shift + L梯形图块标签显示梯形图块标签编辑画面。
F2选择标签显示标签登录/选择画面
输入输出导脚/添加添加函数、FB的参数个数。
输入输出导脚/删除删除函数、FB的参数个数。
Ctrl + Num+ *1扩大将画面扩大1级显示。
Ctrl + Num- *1缩小将画面缩小1级显示。
Alt + ↑/↓引导模式编辑时,缩小/扩大梯形图块的宽度。
Ctrl + Alt + S触点/线圈类型/设置设置触点、线圈的类型。
Ctrl + Alt + C触点/线圈类型/更改每次执行时,按照以下顺序更改触点、线圈的类型。
· 常开触点→常闭触点
· 线圈→反转型线圈→设置→复位
Ctrl + G跳转跳转至指定的梯形图块号。
Ctrl + Shift + M标签-软元件-地址显示切换按照标签→软元件→地址→标签···的顺序切换显示。
Ctrl + Shift + K标签-注释显示切换按照标签→注释→标签···的顺序切换显示。
Shift + F2打开程序部件/标签设置打开选择的程序部件的标签设置画面。
Ctrl + Insert复制复制选择的数据和范围。
Shift + Delete剪切剪切选择的数据和范围。
Shift + Insert粘贴在光标位置粘贴剪切/复制的数据。
Insert引导模式/覆盖、插入引导模式编辑时,切换覆盖/插入模式。
Ctrl + L引导模式/划线写入引导模式编辑时,为用于绘制划线的输入格式。
Ctrl + PgUp-将梯形图块向右滚动。
Ctrl + PgDown-将梯形图块向左滚动。
F1指令帮助显示指令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