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01H定位模块

楼主(2019-08-27):
台达定位模块连续两段速定位运动模式只能同方向的吗?

如第一段速度为正转,第二段也会为正转。

  第一假速度为反转,第二段也会为反转,

网友A:
首先不说你程序对与错,你运行时候看看方向信号有没有变化。如果方向信号有变化,就得检查一下你接线是否有问题